intouch如何同时在两台电脑上运行?

楼主(2004-08-10):
我现在同时在两台电脑上运行INTOUCH进行监控,但是一台电脑突然蹦掉了。会不会是INTOUCH有网络版和单机版的不同,还是两边不能同时记录数据?或许有其他原因。请高手门指教

网友A:
视你的结构而定: 如果你的两机是主从结构,主机蹦了,就没数据了。 如果是热备,则没有关系,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B(2004-10-11):
主要看ioserver安装在哪台机器上

网友C(2009-03-03):
INTOUCH在一台电脑运行会生成什么文件导致在其他电脑项目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INTOUCH在一台电脑运行会生成什么文件导致在其他电脑项目打不开

appedit.lok

del就行了

网友D:
建议你两台电脑两个上位机。并行的。这样一台挂掉了。另外一台照用。画面和标签名都是直接拷贝。只不过不同的上位机罢了。唯一的区分注是IP地址不要相同了。不要主从结构。要并行结构。

网友E:
我感觉INTOUCH是最好用的上位组态软件了,我们有一个生产岗位用5台工控机都使用INTOUCH做上位监控,同时读4个CPU的程序,用的是以太网通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只要每台电脑的IP不同就可以同时读一个CPU模块的程序。

网友F:
用的是以太网通讯,                       只要你的电脑装了软件        就可以通信 上位监控

网友G(2015-04-09):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两台电脑两个上位机。并行的。这样一台挂掉了。另外...

 怎么设置成并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