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恒压频比控制

楼主(2004-08-10):
各位高手,我现在打算做恒V/F控制的实验,但不知V/F=?,我们的电机额定线电压为380V,额定频率为50Hz,我觉得我的电机V/F=4.4,但电动机转不起来,电流波形很差。 青帮忙指点!多谢!

网友A:
不知道是多少但我知道V/F=恒值!这样才可以建立恒定得磁场!!

楼主:
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我的控制结构是前面V/F算法,得到Ualfa,Ubeta,然后经过SVPWM调制得到的PWM波驱动IPM,电动机只是来回振动,就是转不起来,用万用表量测U,V,W之间的电压,发现有一个不平衡,请问这不平衡是软件的原因,还是硬件的原因?各位高手,帮帮我吧,对与实际经验很丰富的你们来说这个问题不会太难吧?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