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求助:玻璃窑炉窑压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2004-08-10):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们是一家玻璃瓶生产公司,我们的窑压控制系统(气动、挡板式)由于使用时间过长,已出现老化现象,现须改造,欲购进一台完整的国产窑压自动控制设备,恳请各位大虾提供几家国内生产这方面设备、知名度较高的厂家,如果能告知小弟大概价格的话,不胜感谢!!!

网友A:
玻璃窑计算机控制系统可以实现APC控制方案,稳定操作参数,产生节油效果(降低油耗3%) 我们在萍乡浮法玻璃厂正在做 可惜贵厂可能没有接触过APC 有兴趣打电话:13329012016

网友A:
我的电子信箱是:zhangjunnian2004@163.com

网友A:
有机会我们来讨论一下玻璃窑计算机风油比优化控制技术,是用于玻璃窑生产最前沿的计算机技术。 电子信箱:zhangjunnian2004@163.com Tel:13329012016

网友B:
公 司 简 介 超拓科技集团上海超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集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 拥有一支精干高效的科技队伍,具备雄厚的技术开发、产品定型及跨行业拓展的能力,尤其 是在合作开展业务方面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协作精神。上海超拓又是多家国际着名仪表生产厂 家的代理商和系统集成商,并以其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优秀的售后服务在中国的电力、石化、 冶金、炼油、造纸、水处理等领域拥有大量客户。上海超拓致力于为客户解决在工控方面所 遇的困难,竭诚为客户提供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最佳的解决方案。 上海超拓公司除开发、生产工控产品外,还是下列跨国公司主导产品的代理商和系统集成商 ∶ ★ 美国Honeywell公司 DCS控制系统□UMC800通用多回路控制器 HC900/S9000综合智能控制系统 回路控制器□ DC1000高性价比数字控制器系列(全量程精度0.5%) UDC1000通用数字控制器(全量程精度0.25%) UDC2300通用数字控制器(全量程精度0.20%) UDC3300可用于碳电势,湿度的数字控制器(全量程精度0.20%) UDC6300高质量的过程控制器(全量程精度0.10) 分析仪表□ 7096 PH/ORP Directline/9782/APT2000/4000PH/ORP/电导率/电阻率/浓度 Directline424/425、7020系列溶解氧分析仪等 记录仪□ 有纸系列 DPR100 DPR180 DPR250(纸宽分别为100mm 180mm 250mm) DR4300/ DR4500 (圆图式记录仪) 无纸系列 eZtrend V5(2-6点) Teletrend V5 (2-8点) Multitrend V5 (4-16 点) Multitrend Plus V5 (8-32点) VRX180(最多8回路、48路AI、36路DI/DO)等 燃烧安全控制产品□火检,执行机构,阀门,7800燃烧控制器系列 Satronic系列等 ★ 日本Yamatake公司 调节器□SDC10/15 SDC20/21 SDC30/31 SDC40A/B DCP31/551/552系列等 记录仪□SRF106 SRF206/212/224 SRF101/102/103 SRF201/202/203系列等 燃烧安全控制器和空调控制器 各种开关和传感器等 ★ 英国EUROTHERM公司□小型DCS控制系统 DCS控制系统□TCS6000 T940 NetWork6000 回路控制器□ T640 2416 2408 2404 2604 2208e,808系列等 可 控 硅 □ TE10S,TC1027,425,460,TC1208,TC2000,TE3000系列等 ★ 公司的部分业绩∶ 一、美国通用电气照明有限公司上海华美灯泡玻璃拉管窑炉控制系统工程 二、美国通用电气照明有限公司上海申华灯泡厂玻璃窑炉控制系统工程 三、上海美维电子有限公司污水处理一期、二期控制系统工程 四、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乙苯脱氢的氢氧化装置的自动控制系统 五、无人值守变电站监控系统 六、宝钢集团上海一钢公司西氧站氧气,氮气,氩气项目监控系统 七、常州化工机械设备厂DMF回收装置控制系统工程 八、宝钢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电炉炼钢厂退火炉自动控制系统 欢迎来电索取产品的详细资料!现为了能更好的为南京及周遍客户服务特成立南京办 金巧生 13151058938 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T∶025-86630004 F∶025-86630839 上海超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办事处 南京市湖南路14号605室(210009)

网友C(2006-02-04):
我也是玻璃瓶厂搞窑炉电控的,要更换一套窑压控制系统,如果是在冷修的情况下,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如果现在正在生产,根本无法实现(执行器的安装),我估计你说的老化,应该是指的是执行器,如果可能,请把具体问题告诉我,或许我可以帮你.
liu60465@yahoo.com.cn

网友D(2006-07-08):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窑压控制系统。

网友E:
淄博日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为各类企业提供各品牌伺服/直流调速/触摸屏/PLC/变频器的维修及备件销售工作,目前公司主要维修及产品销售范围如下:
一、 数控装置及伺服驱动器:
1 、 SIEMENS伺服:6SN1145、6SN1146、6SC系列电源模块
6SN1123系列功率模块
6SN1118系列、6SN1112等系列控制模块
2 、力士乐伺服: 各系列电源模块、驱动模块
3 、发那科伺服: Mate、3T、0系列、00系列等数控系统的主板、PC板、电源模块及驱动模块
4 、AB伺服驱动器: 如OSI系列的OSS 200等伺服
5 、伦茨伺服驱动器:如Lenze 9200系列等
6 、安川伺服驱动器
二、 触摸屏/工控机/显示器:
1、SIEMENS操作面板、显示器: 6FC3988 6FC3984 6AV8031 6AV3315 6AV3530等系列以及OP系列、TP系列、MP系列触摸屏
2 、 其它品牌触摸屏工控机
三、 变频器/步进驱动器:
1 、 西门子: 6SE71 系列、 6SE70 系列、MM420/430/440系列及步进驱动器
2 、 其它进口品牌:日立/ABB/富士/伦茨/丹佛斯/安川等
四、 直流调速装置:
1 、 SIEMENS 6RA23 、 6RA24 、 6RA70 直流调速装置
2 、 欧陆 590 、 591 系列
3 、 Zema驱动器系列
五、 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1 、 西门子S5 系列、 S7-200/300/400 系列 PLC
2 、 三菱/欧姆龙 PLC
24小时维修热线:13355210251 13355288766

网友F(2007-02-11):
可以,但是需要停炉的时候才可以改造.

网友G:
朋友你好!我是光明玻璃的仪表工.渴望能于同行交朋友.也希望能在玻璃仪表自控方面多交流.
四川 苟军 0817-663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