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救:请教kepware的VC客户机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4-08-10):
我想问一下,在学习kepware的客户机程序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打开一个文件或者是保存一个文件时出现错误,编译出错:传递空引用指针到承接体,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呀??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可以打开或保存文件呀??请高手给予一些指点.

网友A:
把错误码号写出。才能办法帮你.

楼主:
就是kepware提供的VC的客户程序,用vc.net把它编译通过运行以后,到我要打开或者要保存一个文件时,这个程序就死了,在vc.net的输出栏中看到它调用的许多dll文件,然后就出现这个错误:传递空引用指针到承接体...,整个程序就死在那了,相信用过kepware这个程序的就会发现这个奇怪的错误?当我在打开一个新文件时,单步调试进入程序后,在onfileopen()这个函数中发现程序是死在DoModal建立对话框的时候,这是什么错误呀??

楼主:
请教deng_lp,您怎么没有回答了呀?您看了KEPWARE的程序应该就会碰到这个问题的,涉及到文件的读写操作就会出现现这个错误:传递空引用指针到承接体...,

网友:
是VC6程序,如果换vc.net 可能有很多地方要更改.

楼主:
我就算是用kepware程序中生成的release版本的程序,当我涉及到文件的读写操作时,程序也会死的,并且我换成vc6,程序中执行时也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估计是它的程序中的设计有问题,这个程序中用到DoModal()操作时就出现那个错误了:传递空引用指针到承接体...,请问这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A:
看来你还缺一些基本的知识。 你可先用www.win-tech.com 上的opc client kit学习一下开发过程。 再用 kepware.com 的VCDEMO 写客户端程序.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我想问的是您是否遇到过这类型的问题,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