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816在组态王6.5中的配置过程

楼主(2004-08-10):
刚刚解决问题PCL-816的配置问题,发贴一篇,供大家参考. 下面是我配置PCL-816的步骤: 1.根据亚控的说明安装PCL-816的驱动(如果是用的组态王完整版,装驱动的时候选中PCL-816就行了). 2.装板卡驱动的NT下补丁(那个"NT下补丁.txt"文件里的说明有点过时,只有部分可取,装这个补丁直接运行portwizard.exe就行了。如果有问题再按他的说明把几个文件拷到相应的地方,然后重新运行portwizard.exe). 3.新建设备,选择‘智能模块’下的研华PCL-816。初始化字设置为‘300 9,5,B,F0’(我的卡基地址为300H,输入量程0-5V,可以按照需要修改300和5这两个参数)。 然后一路确定完成配置。 4. 这时可以测试一下卡了,别指望右键菜单会出现‘测试设备’的选项。 数据字典里建一个变量ADin(类型I/O实数,寄存器AD00,类型Float,最小原始值最大原始值设置为输入信号的最大最小值1V和5V,最小值最大值设置为和输入信号相对应的工程量的最大最小值0bar和10bar,因为我的传感器输出信号1-5V对应0-10 bar)。 注:亚控的配置说明在这里会误导人,说什么最小原始值最大原始值要根据AD的位数设置,PCL816的AD是16为,我设置最小原始值0,最大原始值65535,结果读出的AD输入小的可怜,结果还不对,都是组态王的自动转换功能惹得祸。 应该是最大原始值最小原始值设置为采集卡接收到的输入信号(通常是电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如0-5V, 1-5V, 0-10V。相应的“最大值”“最小值”要设置成和输入信号对应的工程量的最大最小值,如0 - 10 bar, 0-100 度。 在这种设置下,读变量得到的值就是实际的工程量。 5. 新建画面,画面上放置一个文本对象,建立它到ADin变量的‘模拟量输出’的动画连接。 6. 保存画面,运行这个工程,‘信息窗口’应该提示‘打开通讯设备成功’‘设备初始化成功’,并且画面上的显示值随着输入量的变化而变化。ok,成功了。 7. 如果信息窗口提示‘打开通讯设备成功’‘设备初始化成功’,但是画面上显示的值并不随着输入变化而变化, 那关掉正在运行的advantech deive manager,关掉组态王丙重新运行刚才建立的工程。如果还是不行就重起windows, 重新运行组态王和工程。 我用的系统是组态王6.5,win2000 professional. 初学组态王,不当之处,请高手指正。 感谢热心网友“岁月流金”的大力协助。

网友A:
在你的工程中提到: 注:亚控的配置说明在这里会误导人,说什么最小原始值最大原始值要根据AD的位数设置,PCL816的AD是16为,我设置最小原始值0,最大原始值65535,结果读出的AD输入小的可怜,结果还不对,都是组态王的自动转换功能惹得祸。 有一点不同意见,我觉得这样解释更为合理。我想你的板卡一定是用的双极性输入,这样的情况下最小原始值最大原始值的设置应对应你的信号大小,这时的0对应采集的原始值为32767。如你所说1~5V,那么最小原始值应设置为32767+65535/10=39320.5,设置为39321即可,这时对应的为1,那么5就直接对应65535即可。这样最小原始值设置为39321,最大原始值设置为65535,如果是0~5,就设置为32767和65535。然后设置最大最小值即为你的工程量。 如按你的最小原始值和最大原始值直接设置为1~5,是肯定没有错误的,但是本质是从39321和65535转换的,然后再转换一次到工程量,我想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点误差了。但对于这样的软件和一般的工程都是无所谓的,只是说出其中的道理。 也不知道说得对否?请大家讨论一下吧!

楼主:
在配置PCL-816的时候,我用的初始化字是"300 9,5,B,F0", 其中的9,5就是设置通道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5V,这里的9代表AD输入量程控制寄存器的偏移地址。 如果将初始化字中的5改为0,1,2,3,4,5,6,7,则它们依次代表设置输入量程为-10~+10,-5~+5,-2.5~+2.5,-1.25~+1.25, 0~10,0~5, 0~2.5, 0~1.25。这些可以从PCL-816的硬件说明书上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