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4018模块采集电流信号

楼主(2004-08-10):
我尝试着接了一个250欧姆的电阻,输入的信号是4~20ma标准电流信号,但是组态上显示的是一个0.6的值,请问各位大侠,这个0.6是个什么值阿,电压还是什么别的值。到底adam4018可否接电流信号阿,怎么个接法,请各位大侠明示阿

网友A:
可以先将模块调到电压档,看看读回来的电压值对不对,然后,再检测电流功能。

网友B:
设定电流档,那就是显示的电流信号!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