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eview怎么不保存数据呢

楼主(2004-08-10):
我按照说明书中的数据库连接进行操作并运行后,当我查询access中数据时,显示出60条数据,当我又重新启动并运行3分钟后进行查询,结果还是这60个纪录。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设定的多长时间保存一条数据呀?

网友B(2013-07-04):
要用脚本把数据写入数据库的,有个触发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