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大家支招

楼主(2004-08-10):
我单位有安川VS-616G5 4KW至37KW的变频几十台,富士5000G9S 7.5KW至11KW 5000G11S 22KW至37KW 的变频十几台.万一变频坏了,将造成减产.若让维修单位修,至少需两天.所以,我想自己准备些备件,以备应急之需,请各位老师出出主意. 谢谢!切盼!切盼!

网友A:
我建议你研究一下你厂变频器的配线情况,看看型号相同或不同变频器之间配线的差异和共同点,统计一下可以那些可以互换使用的机器,然后根据生产设备的重要程度,备几台不同功率的新机,然后找一家可靠的维护商为你服务

楼主:
让维修商修也不过是换板子、元件之类的东西,自己买备件换即快又省钱最关键自己还多学点知识,我看想法很好。

楼主:
回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厂的变频功能无非是外部控制(计算机/现场),计算机监视等,我觉得只要是同功率的变频都能完成相同的功能,只是安装位置的问题。 自己准备备件来换,我想一可以节省时间,二自己可多学点知识,要不然总依靠别人来处理自己能干的事情。我想您是维修单位一定能帮我出主意,哪些是易损件,准备什么为宜。

网友B:
能说说贵公司的生产环境?这样我们可以有的放矢!

楼主:
我单位是化工制药企业,在工艺过程中需调速来满足要求,如搅拌电机、离心机等。离心机的变频都安装了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搅拌是内部制动。不知说这些,可否? 我单位的变频使用时间大概有6年,有些易损元件,寿命差不多了,出故障是必然的事情,我想有维修经验的师傅,肯定知道应该被什么备件,通过什么途径购买更可靠,所以请大家帮忙支招。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