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楼主(2004-08-10):
各位大虾,请问习惯上如何选择电气接线的导线截面?

网友A:
经验公式,铜线一平方走六个电流,铝线降一档使用。改天给你一标准

网友:
谢谢大侠,那不成正比的问题呢?

网友B(2004-09-29):
有经验工式口诀如下: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铜线升级算。 穿管温度八九折。 也就是说铝线十平方以下截面积数乘以五百平方以上乘以二,二五平方乘以四,三五乘三其结果就它的安全载流量。铜线升高一个规格(也就说十平方铜线相当于十六平方铝线) 在穿管和高温环境下要在算出的值上打个八到九折。由于电流的趋肤效应不可能是正比关系。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向您请教吗?我以后要做PLC,外部硬件和细节肯定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C:
请问PCB板上敷铜层过电流大小?有没有经验公式?

网友B:
我对PLC也很感兴趣不知你做什么品牌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