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厂电站锅炉燃烧优化控制

楼主(2004-08-10):
火电厂应该是APC技术应用最快的一个行业,但中国目前的电厂都在拼DCS品牌大小、高档豪华而没有意识到DCS性能突破已经不在其软件、硬件平台上,而转入算法实现。 APC技术是DCS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此我们共同交流。 张俊年 zhangjunnian2004@163.com

网友A:
我是学火电厂自动化的 现在一所高校任职 对兄台此提议比较感兴趣 请问是否有相关资料学习学习,共同探讨 我的EMAIL:jypdg@163.com 谢谢!

网友B:
请教: APC是什么东西?

楼主:
APC就是计算机先进控制

网友C:
我也对优化燃烧感兴趣,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 邮箱:zhangcexingyin@yahoo.com.cn QQ:20546074

楼主:
燃烧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他首先要解决DCS调节动态响应性问题,然后解决最佳设定值问题。 目前我们只可以承诺: 1.利用PID自动整定软件实时进行PID回路参数自动整定,是回路运行最佳; 2.对关键回路采用APC算法,提高调节精度(比如主汽压力、主汽温度的调节偏差减少一半,进一步提高稳定速度等); 3.利用风煤比在线操作优化软件,提高锅炉燃烧效率,产生0.5-1.0%的节煤效果和1.0-2.0%左右的节电效果。

网友C:
具体的APC算法,你能够详细介绍么? 风煤比在线操作优化的具体策略是什么? 盼望着您的答复。

楼主:
1.APC是先进控制的英文缩写,我们在科研和工程中一般使用的是广义预测控制技术和DMC技术,具体的你可以查阅资料; 2.风煤比优化控制就是要建立关于炉膛温度、氧含量、负荷、主汽压力等参数的数学模型,在线计算最佳参数组合,并得出系统最优设定值,下放到控制器端口进行控制输出的计算机系统处理过程;

网友D(2005-03-15):
你好!我现在正在一边上班一边做有关“锅炉蒸汽温度的串级控制”方面的论文,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很多时间查资料,请问可以帮我提供有关这个方面的问题吗?最好是电子资料。不胜感激!我的电子邮箱 jphou@yeah.net

网友E:
各位大侠,有谁能够向我提供 基于DCS的加热炉燃烧控制系统设计案例,感激不尽! QQ:32293809 E-mail:yangbh8013@yahoo.com.cn

网友F:
如果那位大侠有“锅炉蒸汽温度的串级控制”方面的论文也请给我发一分好吗?beautyli369@yahoo.com.cn

网友G(2005-04-19):
一、目前循环流化床锅炉的控制的主要难点 l 燃烧控制系统为强烈的非线性、大滞后和多变量耦合特性,燃烧过程难以用常规的PID控制实现闭环控制,而床温不稳定会影响到整个装置的稳定操作,甚至造成结焦和锅炉熄火。 l 由于原料来源广泛,进料多变,不同煤质和煤的湿度对床温和燃烧特性影响很大,负荷变化也会引起温度工作点的变化,即使控制系统投运初期可以正常运行,时间一长,控制效果会受影响,无法长期闭环运行。 二、国内目前常用的控制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回路 l 汽包水位控制 l 床温控制 l 过热蒸汽温度、压力调节 l 炉膛负压控制 l 风量调节:包括一次风量、二次风量和引风量 从目前情况看,采用常规控制能实现长时间闭环运行的主要是汽包水位控制及过热蒸汽温度控制(通过减温水回路控制),其余控制系统则难以稳定运行。特别是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燃烧系统,主要采用常规PID调节结合专家系统进行控制。由于PID参数很难整定,而且整定好的PID控制器也很难适应操作环境和原料的变化,专家系统则对于一些突发的影响因素较难把握,控制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场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手动控制,而且由于燃烧系统的影响因素众多且互相干扰,控制难度很大,对操作人员要求很高,劳动强度也大。燃烧系统无法自动控制,调优也就难以进行。

网友H(2006-12-06):
我马上用百度搜索一下"APC"

网友I:
你用百度一艘,肯定变成UPS了,那个也是一个欧洲的UPS品牌

网友J(2007-09-13):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控制要难于煤粉锅炉,其主要难点是:循环流化床锅炉控制对象具有多参数、非线性、大滞后和多变量紧密耦合的特点,部分控制对象还具有逆向反应的特性,这些特点和特性给自控设计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也使锅炉的燃烧过程控制变得异常困难。
    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和掌握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系统各对象的静态和动态特性特性,掌握了它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那么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自控投入率也能达到95%以上。
    本人完成了多台大型循环流化床锅炉控制系统地设计和投运,实施后长期自控投入率都达到95%以上。当然,其中的难点是床温的控制,因此一次风引起床温变化具有逆向反应的特性,它有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如果感兴趣可参阅本人近日在动力工程第27卷第4期的《循环流化床锅炉床温的控制特性》一文。
    最近正和HONEYWELL公司合作,采用基于模型预测的先进控制实施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优化控制,主要内容有:燃烧优化控制、汽温优化控制、负荷优化分配等。
    也希望能和同行交流、提高。
    zhaowj@spc.com.cn

网友K:
先控是好东西,我的主要工作是DCS和先控!

网友L(2008-01-02):
杭州新迪数字工程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在理论界和工程界构架一座沟通的桥梁,推出了一套全新的火电厂先控技术: MPC(Module Predictive Control)建模技术。
1  技术先进
      降低火电厂被控对象描述的复杂性,把被控对象分解成在物理意义上结构、功能更小的子系统——子对象来研究,无论什么类型机组的被控对象模型,它们的差异仅在于子对象基的个数不同,以及子对象间的相互影响量大小不一样外,而在整个被控对象模型构成的逻辑体系上都是相同的,即由若干个子对象组成,易构成通用的数学模型。
      是国内第一家同时控制汽温、壁温的复合汽温控制系统。
2  应用方便
     每种类型的锅炉具有统一的模板控制技术,实施推广方便。
     独立于DCS系统运行、实施
3 效果明显
自动投入率>99.99%
平均主汽温、再热汽温能够提高3-5℃以上。
超温幅值、次数下降到以往的10%以下。

4 维护简单
一旦实施完毕,在整个维护过程中,原则上不需用户更改任何参数,除非在大小修后喷水阀门流量特性发生严重改变,即使这样,也仅仅整定一下阀门流量特性回路的参数即可。

联系人:杨文明
电话:0571-28025599-831

网友M:
感兴趣希望能与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是做退火炉优化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