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水银继电器与固态继电器在电炉中的应用

楼主(2004-08-10):
水银继电器替换固态继电器没有散热问题 固态继电器导通时的通态压降一般在1~2V之间,存在散热及能量损失的问题。水银继电器接触电阻从0.003Ω到0.001Ω不等,故导通时不存在散热问题。 水银继电器额定使用寿命几百万次,如果它符合产品设备的使用寿命可以替换固态继电器。 其它特点:全金属密封,可在恶劣环境下使用;可切换交流高压至3500V,直流高压至250V,无固态继电器导通时的漏电流;抗干扰能力强,无固态继电器因电子元件的温度特性和电子线路的抗干扰能力所引发的问题。

网友A:
水银继电器确实很好,可是价格太贵了,我把固态继电器用的散热器的成本加上与你的价格比较还是你的水银继电器贵了很多,一般厂家接受不了。很难推广,你应该建议美帝国主义把价格放低!我才可使用。你给我的传真受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