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

楼主(2004-08-10):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我现在有用一个三菱FX2系列的PLC ,可现在有点小麻烦,有几条COMMAN怎么也写不出,COMMAN的是:TZCP 和TRD 和TWR,不知道是我的编程方法有问题还是我的编程软件版本态低了,没有这些指令,我用的是三菱FXGP-WIN 3。0的,如果是我的编程方法有问题的话,还请那在虾多多指点,最好是有一个用到TRD和TWR COMMAN的例子。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几条指令,但我看了一下(我的版本是WIN-C V1。00,FX2N),在梯形图方式下,点击“[]”,再选“参照”、“参照”,选时钟,就可看到这些指令。 但我不知FX2有这些指令没有。

网友B:
FX不支持这些指令!!!!!!!!!!!!!

网友C(2005-04-05):
tzcp d1 d2 d0 m1 你用的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D:
三菱FX2是不支持TRD读时钟指令的,只有FX1N FX2N系列才支持这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