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s232/485与usb 连接的方法

楼主(2004-08-10):
求助: rs232/485与usb 连接的方法 详细一些! 引脚图?

楼主:
各位大虾们都哑巴了????????????? 我在这里作揖了!!!!!!

网友A:
RS232到USB可用专门转接头,电脑配件市场(或电子市场)有售,价格50——90元。 我没用过RS485到USB,但知道有RS232到RS485的转换器,价格大概100多元。 所有转换接头都遵从相应标准,一般经销商都清楚!

网友B:
to 小土豆: 傻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问。

网友C:
是的,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