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教各位工控高手关于Q3PLC问题

楼主(2004-08-10):
请教各位大虾,有一系统原来用GP470控制Q3A。有谁知道用PRO-FACE系列GP477触摸屏与原来的GP470触摸屏能不能实现双屏控制同一Q3APLC???要求两台屏能同时进行操作。(不操作同一功能)。如果用GOT系列能和GP470一起控制一个Q3A吗?以及如何实现?还有谁能介绍一些业界做屏工程的权威公司?谢谢先!

网友A:
是Q3A系列

网友B:
原来连接的是CPU编程口吗? 若是,可以通过增加通讯口与第二个GP470通讯. 若用三菱的GOT则方法很多,可以增加下列模块只一与GOT通讯 AJ71QC24N AJ71QE71-T AJ61QBT11 等. 当然GOT上需选配相应的接口卡. 具体可咨询021-51096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