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e远程通讯

楼主(2004-08-10):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实现DDE的远程通讯?

楼主:
如何设置netdde?

网友A:
NETDDE速度太慢,不实用

网友B:
想通讯速度快,怕配置烦,可用TCP 来写程序. 想通讯速度快,不怕配置烦,可用OPC

楼主:
不怕速度慢,不怕配置烦,只要用DDE就行!请问邓工,如何实现?

网友C:
对于力控软件等光盘内有在线帮助,里面有详细的设置,可供参考。

楼主:
to pcauto: 哪有下载的?谢谢!

楼主:
力控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