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才能低成本上自控?

楼主(2004-08-10):
我厂是加汽砖的生产单位,现用两台耀华厂生产的电子称,(xk3190-a9,xk3190-d9) 分别将4种原料称量后进入调和机搅拌。系用手动控制完成,想改为全自动控制,怎样 才能实现低成本高可靠的自动控制。不上plc可以吗? email:panyimin@mail.china.com

网友A:
敬请各位大虾支着。 本人联系电话0379-3820616

网友A:
我想上一台公控机加一块控制卡,但不知用什么型号的卡。 哪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A:
我有intouch的中文使用说明,谁要?

网友B:
仁兄,你可以采用仪表型DCS系统,它由仪表+组态软件组成,这样成本比较低,可具有现场显示和控制功能并且与常规DCS不相伯仲,可以说比常规DCS更分散控制。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在仪表尽量不换的情况下怎样办呢?

网友C:
你可以考虑上HONEYWEL 的HC900,它性价比上是很有优势的。025-86630004上海超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办事处

网友A:
你的honeywel(c900)是什么?功能介绍一下。

网友D:
用BC9000+IPC+组态软件FAMEVIEW BC9000用KL_xxxx采集I/O端子根据你的要求选择。

网友E:
我做过加气砼生产线的全线自动控制,我感觉用PLC就可以解决,有的厂家也用DCS来完成都挺不错,真正实现产品质量控制还是上全线自动化。从配料,浇注成型的控制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您有需求或者是交流自控的方法都可以联系。本身全线自控的成本就不算高,10万立方的投资2000万人民币,而自控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设备上还是选用高可靠的控制设备和方法。

网友F:
人工最可靠

网友E:
如果人工最可靠的话,那ABB HONEYWELL 不都关门歇业了?那我们自动化行业不就失去意义? 加气有的也采用人工但他的产品质量和合格率就会低很多,那他损失的可是长期的利益。一年的损失完全可以再做一套自动化控制。

网友A:
没错!用智能称量仪表的预置点输出直接中间继电器是否可以实现? 用什么型号的智能称量仪表呢?怎么控制? 请帮帮忙!

网友G:
建议你采用小型集散控制系统或PLC来做,如现在的集成控制器等,点数不多,配置灵活,兼有DCS的优越性能,想要详细资料可和我联系QQ35976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