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

楼主(2004-08-10):
对于程序,在一个系统中,程序运行很正常的,可是在停电后,程序会消失,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也有寿命的呀?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因为有些PLC的程序或数据是存储在RAM里,所有在停电后必须有电池才能保存,如果这是电池电压太低或没有电的话,RAM内的数据将会丢失。而有些PLC用的是EEPROM,因此不需要后备电池。

网友B(2004-11-24):
可能是你的电池,已经到了使用的年限了,那个电池应及时的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