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双CPU与多线程请教

楼主(2004-08-10):
请问有没有用过双cpu和多线程技术开发过的高手,我在一个线程中进行1ms的定时控制,另外一个线程进行数据实时显示,由于线程切换时间对于我来讲很大,是不是用双cpu可以解决问题,让两个cpu来分别执行两个线程函数,有测试过的高手请回映,谢谢!!!

网友A:
使用双 CPU 的确能提升一些效能. 系统会自动分配空闲的 CPU 去执行不同的工作. 但是, 您的 (原因) 在哪呢? 为何说线程切换时间很大?

楼主:
谢谢回复,我想在1ms内进行精确的定时采样和控制,然后在另外一个线程进行数据显示(画图),(因为画图时间长,所以另开辟一线程),然而发现这样基于软件的定时无法保证(不是定时器的原因),因为经过测试发现时间被浪费在线程切换上了,大约8-10个ms,因此希望能否用双cpu可以避免线程切换,一个cpu执行一个线程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