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04-08-11):
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在我设计的系统里,出现了模拟量波动的问题,量信号时,发现信号有9V左右的干扰量。这是不是接地的问题?PLC接地与电气接地有什么区别?可以共用一个地吗?谢谢各位。

网友A:
请检查接地电阻是多少?应该不大于4欧. 只要是同一个PLC系统的所有电气设备可以采用一个接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