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给料机的转速仪表方面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4-08-11):
最近我们要控制一台给料机的转速,从一个转速传感器取了一个4-20mA的反馈信号,信号在没有接到AI模块前4-20对应相应的转速范围,但一接到模块里就莫名其妙的有的大有的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试过了,模块的通道是好的! 谢谢!敬请回复!

网友A:
可能信号有交流成分干扰。

网友B:
加一个隔离器试试,有结果回复一下。

楼主:
加隔离是最后的办法了! 现在主要想能不能找到原因然后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C:
查一下地线

网友D:
会不会是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