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MAC的回零设置

楼主(2004-08-11):
我用的是PMAC1型卡,首先要实现与安川驱动器连接,控制电机做直线往复运动。其运动范围是0-1M,我目前的理解仅限于此了,有几个弱若的问题想问问大家。 首先是回零问题,若电机运动的导轨长度为1.5M,想设置电机的回零点为导轨0.25M处,应如何设置参数呢?+LIM,-LIM作何理解?如何连?(PMAC手册看过了,可是看不太懂,应该是这方面的知识太少了吧)请大家赐教~~~

网友A:
通过修改i126参数就可以设定回零了。把其它的问题都发给我,我给你一份详细的说明及接线图。

网友B:
首先,你的问题一点都不弱智:-),回零(实际应该叫回参考点)在机床行业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它是整个机械设备的基准点,如果一旦每次回零的位置精度差别太大(指重复精度),那整个机器就毫无精度可言,所以很重要。回零有多种方式,1、机械开关,2、机械开关和编码器C脉冲组合,3、如果是直线检测元件如光栅,可直接用C信号回零。第一种不用说很难保证精度,随着回零速度的不同,不可能始终回到一个位置;第二种,由于编码器C信号很准确,一圈一个脉冲,同机械开关共同构成回原点信号,误差在正负一个脉冲,且与回零速度无关;第三种,直接回零跟原点检测元件的重复精度有关,一般光栅原点精度可到正负一微米左右(单向精度)。PMAC卡的I902号参数设置靠什么回零及回零方式,IX26号参数设置回零偏移,即离你所选机械信号(此信号多为限位信号)多远作为原点(一般用于没有专用原点开关的场合)。推荐用专用的原点开关同C信号组合回零,将零点安装在0.25M处,设置IX26=0(不偏置),如果实在没有那就靠限位和设定IX26了,但实在不好。

楼主:
谢谢学海做舟的指教,我采用的是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 您说的,用专用的原点开关同C信号组合回零,具体如何设置呢? TO老鼠杰利: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采集的问题,采集的源地址(I21-I44) 应如何设置呢?是根据采集数据的大小吗?谢谢

网友B:
I902设为3即可,还有PMAC的原点限位都是低电平有效,即原点限位开关应该经过常闭接点接地。数据采集通过I21-I44定义采集起始地址(PMAC的内存地址或者DPRAM的地址),通过DEFINE GATHER 定义采集区大小,通过GATHER指令开始采集。你PMAC从哪里买的,支持不行啊,从我这买得了。

楼主:
请问学海做舟,PMAC的内存地址如何选呀?谢谢!!

网友B:
看你要采集什么了,I21-I44是指数据采集的对象地址,如#1轴位置、速度等,具体地址必须参见PMAC内存映射表,看你需要采集什么。如方便请留个联系方式,邮箱也可以,同行嘛以后常联系。

楼主:
好的,谢谢 我的邮箱点开名字就是啦~~

网友C(2006-09-22):
麻烦请教各位高手,我也使用PMAC卡控制电机运动,回零是靠限位和设定IX26,但IX26设定后,电机回零到限位后并没有发生偏移,问题出在哪?先谢谢啦

网友D(2007-04-25):
TO老鼠杰利
能给我发一分吗?
fyseric@163.com

网友D:
是啊,我们买的那家公司技术支持也不行啊

网友E(2018-05-19):
你好问下,我用的PMAC2卡,如果用的Parker回转马达,上面装了一根削平的轴,以后就以这根轴削平的一段的水平位置为零点,进行旋转进给加工,加工完旋转回退原来的零点位置,该怎么弄,是不是先找到回转电机的机械零点,如果我需要设置的零点和机械零点不在一个位置用程序怎么处理(用的增量式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