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GPRS进行数据传输的方法

楼主(2004-08-11):
各位DX 我使用两只GPRS模块进行数据传输,现在我的GPRS模块能够连接上GPRS网络,还能够PING其他网站。如果这两只GPRS模块之间要相互通信,进行数据传输,是否只能通过建立 SOCKET才能进行数据传输(短信方式除外),还有没其它方式可进行GPRS模块间的相互通信?

楼主:
怎么没有同志哥妹们回答啊,只有自己顶!!

网友A:
有的!您是自己开发的吧?! 如果你自身带有TCP/IP的话,可以两端都采用串口接出方式,这样话,数据其实都是通过串口进行发送和接收的! 而两台GPRS模块就相当于一条串口线把上位机和下位机连接在一起!

楼主:
AT+CGDATA 命令是否表示开始进行数据传输?在执行该命令之前是否要执行GPRS拨号连接和PPP连接?其与网络SOCKET传输有何区别? 此外 ATO命令的含义是什么?是表示GPRS模块重新从GSM返回到GPRS状态吗?

网友B:
ATO命令好象是从命令模式回到数据通讯模式,可查阅AT命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