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仪表的防雷击和浪涌措施

楼主(2004-08-11):
有用户要求给每个现场仪表配防雷击和浪涌保护器,有这个必要吗?我认为这是接地系统和电源系统所考虑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有任何的电缆线(电源的信号的,哪怕是穿管的)从户外引入,就有必要,尤其是防浪涌,对于感应雷及其他电磁冲击是有用的,只是雷电的几率小,大部分人还没用起来吧。

网友B:
我认为应根据现场环境而定,与动力线远离,单独穿管,良好接地等可防。

网友C:
在线路板电源端可以专门加一个防浪涌的器件,你可以让设计工程师到网上查一下。

网友C:
这样是为了防止瞬时高压,如果在一些地方是应该考虑这些问题,越安全越好

网友D:
在山区、大坝上尤其要考虑

网友E:
良好的接地和屏蔽室必要的,但是对浪涌和雷击所能起到的作用很微弱。视系统安全要求进行适当防护。毕竟防雷器和放浪涌保护器的成本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