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响直流调速稳定性的因素及其解决方法??

楼主(2004-08-11):
我想请教各位师傅:如果直流调速系统的输出速度出现波动,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呢?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厂用的直流调速装置是欧陆590.

网友A:
欧陆的没用过,我用的多为西门子的。现提供点思路: 1 检查给定是否正常 2 若有测速发电机,检查或更换 3 调整速度环节,一般调小放大倍数,或更换速度调节板 4 不知能不能做速度最优化,我这没资料,仅供参考

网友B:
是不是速度环有问题了,看看速度环参数 还有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有硅坏了,少波头了也这样,

网友C(2005-11-26):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速度反馈.带减速齿轮箱吗.这些都影响速度的稳定性.对于590,你可以做速度优化.

网友D:
我做欧陆590安装与调试多年,关于你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否把你的设备配置说得详细点也许我能帮上忙.

网友E:
如原先是正常,并且进行过AUTO TUNE.突然不正常。先检查speed demand是否稳定,在看speed feedback.对照两者差值。如测速发电机反馈条件下speed error超过1%检查测速发电机有无问题,最简单把速度反馈该为电枢反馈。

网友F:
大家好!!
  我厂用的是ANSALDO直流调速器!应用于900的可逆式轧机。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在没有给定速度时有0.02M/S的速度转动。而且在正常生产时时还有很大的声音!
  我们把万向轴与轧辊脱开,单转电机时给定小于3m/s的速度时电机偶尔会加速,一会又降到给定的速度!

请问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子笑你用的是意大利的安萨尔多调速器,我很久前用过但参数记不了那么多了,你不访确让一下零速偏置有没有郊准好.

网友F:
还有个现象就是电流波动特别的大!我们这里主轧机采用的是两台1000KW的电机串联使用,1#和2#,在参数里分别监测Ia0和Ia的波动都很大而且也相差较大,特别是1#电机电流波动特别大且电机有磁噪声。

网友D:
你的是不是用一台ANSALDO调速器控制两台串联电机,如果是这样,其原因是正常的,原因是两电机的特性曲线不可能完会一样.要解决此问题,目前来说应该是用主从控制的方法比校好.

网友F:
不是的,是分别用2台调速器来控制的!
我想问一下他们的电流环、和速度环是否是共用的,如何实现的呀

网友D:
用安萨尔多做主从控制我没有用过,对于安萨尔多的内部组态我也记不了很多,所以我不能直接的帮助你.如果你想了解一下欧陆590的主从控制方法,我可以跟你说说.

网友F:
那你给我分析一下!用590+也可以!我以前接触过。

网友D:
楼上的朋友你有病呀?那么多的"!"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帮忙分析一下呀!!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主电机的电流波动较大有时200多安,并且电机有较大的噪音,而从电机的较为稳定!

网友D:
你的情况我不敢多做讨论,原因是我不了解你设备的实际上的控制方法,同样是主从的控制,其连线也有不同方法,效果也就有所不同。我这里只能从我自己所用的方法去说,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用欧陆590做主从控制,我自己的方法是:
1。两电机串励磁,由主控制器提供励磁电流(包括弱磁启动);
2。两控制器用同一速度返馈源;
3。两控制器都用电流返馈控制方式,当然主电机由主控制器提供电枢电流,然后从机由主机电流返馈提供(此电流反馈由590内部经模拟口或P3数字通讯口输出),使得从机电流完全受主机控制;
4。为了使得从机电流完全受主机控制,从机必需要注意几点:一、使用内部组态断开速度环。二、使用内部组态禁止零速遍置。三,外部连线短接程序停机、短接惯性停机。
5。注意做好主从机通讯电缆屏蔽效果。
如果能懂得欧陆590内部组态,及使用方法,此方法应该可以,我自己就这么用。

网友F:
谢谢你的分析!我厂的设备我也不是很了解!我的漫漫理解!!

网友G(2006-01-27):
你好我是做ANSALDO传动调试的~你的问题我可以帮你分析分析~但是你最好留个电话~

网友H(2006-11-12):
子笑:我用过安萨尔多,主要检查一下模拟量输入通道,适当加大滤波时间或作一下偏置,还有别忘了检查一下电位器和装置是否良好接地。

网友I:
我们单位用有法国利莱森玛的直流控制器,最近也出现在了转速不稳定,!<后来我们采取了好多方法,,电机卸负载,更换新的控制器,最后把反馈信号为本来的速度反馈改为电枢电流反馈,好象好了,@<
上面"光速之锤:"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