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6RA24问题

楼主(2004-08-11):
请教6RA24问题,我碰到如果给定直接到100%电机抖动严重,但我如果给定慢慢加到100%电机没有问题,在减速停车过程中也一样,我是一个带测速电机的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A:
做电流优化了吗

网友B:
pid没有调好

网友C:
复位后重新优化,

网友C:
请确保测速发电机OK

网友D:
典型的电机控制参数没有调整好。这种情况,把速度调节器的P参数适当减小一点;把I参数增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