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伺服系统支持现场总线??

楼主(2004-08-11):
请教各位大侠,现在有哪些伺服系统支持DEVICENET现场总线的?就是说伺服系统能够直接挂在现场总线上。

网友A:
欧姆龙公司的W系列伺服加上高端运动控制卡MCW151(与伺服放大器一体化),就可直接联到DEVICENET实现复杂的运动控制功能.

网友B:
安川也可以,需要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