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驱动程序

楼主(2004-08-11):
小弟我在亚控网站上下载了一个三菱FX2的编程口的驱动,安装的时候无法实现。请问哪位能帮忙解决一下,我用的是6.03版的,是不是驱动程序只提供给6.02版本以下的?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应该说向下兼容的啊? 另外哪位大虾有三菱的驱动提供? 谢谢!

网友A:
那个驱动包里已经有针对6.02以上版本和6.02以下版本的驱动。 看一下里边的安装说明。 你把安装时出的问题描述详细一点,别人才能帮的上忙。

网友B:
在你的kingview下面建立一个新建文件夹,driver就行了!!

楼主:
ak4711:您好!我按照您的说法建立一个driver的文件夹后果然成功了,谢谢! ohehe:您好!我也是按照里边的安装说明做的!不过问题解决了,也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ohehe,ak4711: 非常感谢两位的帮助!驱动装好后,我就开始与我的PLC进行联机了,我要定义一个数据变量为I/O整型时(当然需要硬件支持啦),我使用的是三菱FX2-64MR的PLC,通讯线为SC-03,在定义这个变量时,需要知道PLC的地址(请问这个地址怎么获得),我也按照向导提供的点击地址帮助就可以了,可是我还是不能够得到啊?另外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请两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PLC是连接在串口上的吗? 如果是(假设连在COM1),先在‘设备’下的COM1下新建设备,配置过程参考亚控的帮助文件。 然后再新建变量。

楼主:
ohehe: 我已经在串口COM1上,新建了设备,地址也已经找到,参考亚控的帮助文件,但里面只有“[在组态王开发环境中定义设备时选择PLC>三菱>Fx2>编程口。]”,其他什么都没有啊,最终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啊!

楼主:
ohehe,ak4711: 我在工程浏览器里的数据词典中的变量如果我要删除一个变量的话,好象没法删除,每次提示“变量正在画面或者命令语言中使用”,还是我的操作不对!

网友A:
设置问题: 我没在组态王中用过三菱PLC,你可以先试试用三菱PLC的编程软件连通PLC,通讯正常后,参考编程软件的通讯配置参数来设置组态王中的参数。 删除变量: 先把所有画面中引用该变量的地方删掉,然后关掉画面,运行工程浏览器‘工具’菜单下的‘更新变量计数’,然后删变量。 这个菜单下的‘变量使用报告’可以帮你找到哪些地方用到了什么变量。

楼主:
ohehe: 我与三菱PLC的通讯一切正常!所以通讯配置参数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另外删除变量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A:
"通讯一切正常"?? 不明白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楼主:
ohehe: 我按照你的办法和PLC编程软件通讯,正常后参考了其参数设置,证实能够和PLC进行程序的通讯,参数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喽! 我再看看其他设置

楼主:
好象还是不行啊,希望高手帮忙! 三菱FX2-64MR,通讯线为SC-03,怎样和组态软件进行数据交换,实现实时监控? 谢谢!

楼主:
在设置变量的时候,如果要设定的是I/O离散的话,是不是必须要硬件PLC支持?1、如果要的话,我已经连接上了,并且能够设置对应的I/O数据 2、另外是不是必须要有PLC程序支持才可以?

网友B:
我就是知道一点点,正好赶上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好久天没过来了,在忙其他的事,但是最终问题还没解决,只能另想办法喽!到处求助啊!

楼主:
ohehe: 再问你一下?请问你在上海吗?

楼主:
请问这里有上海的组态王软件的高手吗?我有问题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