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三层电梯的详细应用

楼主(2004-08-11):
三层电梯有23个输入信号,19个输出信号,选择FX2-48MR即可,如果考虑余量,可以选用FX2-64MR(32/I,32/O)。 输入信号地址编号如下: 名称 功能 编号 SB1 开门按钮 X0 SB2 关门按钮 X1 SQ1 开门行程开关 X2 SQ2 关门行程开关 X3 SQ3 向上运行转换开关 X4 SQ4 向下运行转换开关 X5 SL1 红外线传感器左 X6 SL2 红外线传感器右 X7 K 门锁输入信号 X10 SQ5 一层接近开关 X11 SQ6 二层接近开关 X12 SQ7 三层接近开关 X13 SB3 一层内指令按钮 X14 SB4 二层内指令按钮 X15 SB5 三层内指令按钮 X16 SB6 一楼向上召唤按钮 X17 SB7 二楼向上召唤按钮 X20 SB8 二楼向下召唤按钮 X21 SB9 三楼向下召唤按钮 X22 SQ8 一楼下接近开关 X23 SQ9 二楼上接近开关 X24 SQ10 三楼上接近开关 X25 SQ11 二楼下接近开关 X26 未完代续………………

楼主:
输出信号地址编号如下: 名称 功能 编号 KM1 开门继电器 Y0 KM2 关门继电器 Y1 KM3 上行继电器 Y2 KM4 下行继电器 Y3 KM5 快速继电器 Y4 KM6 加速继电器 Y5 KM7 慢行继电器 Y6 E1 上行方向灯 Y20 E2 下行方向灯 Y21 E3 一层指示灯 Y22 E4 二层指示灯 Y23 E5 三层指示灯 Y24 E6 一层内指令指示灯 Y25 E7 二层内指令指示灯 Y26 E8 三层内指令指示灯 Y27 E9 一层向上召唤灯 Y30 E10 二层向上召唤灯 Y31 E11 二层向下召唤灯 Y32 E12 三层向下召唤灯 Y33 未完代续………………

楼主:
我E-MAIL为:lijuniori@yahoo.com.cn 有什么疑问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A:
你有三层电梯形图吗?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wqftk@msn.com

网友B: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YWW83613399@SOHU.COM

网友C:
我也想要一份,感谢!!

网友D: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zhaohowe@sina.com

网友E:
我是做电梯的 有问梯 QQ找我

网友F:
可否此電梯圖發我一份嗎?謝謝

网友G:
可否此電梯圖發我一份嗎?謝謝zy_2034@163.com

网友H:
请问路边草大虾的QQ是多少哟?很想和阁下交流

网友I(2011-03-25):
我也要一份,谢谢。alexandra_lzx@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