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与电脑

楼主(2004-08-11):
请各位指教一下 :PLC 变频器 温控器 摄像头等在电脑上的监控应用。 要求。1 对变频器的电流。电压。转速情况要记录保存。打印。要可查历史资料。 要可以在电脑直接操作控制。 2 温控器只要可以在电脑上设定温度和观察实际温度就行。要记录保存。 打印。要可查历史资 3 摄像头要在电脑上观察所拍情况记录保存。打印。要可查历史资料 4 PLC 要在电脑上控制。 请回。zhouhou@vip.sina.com. 0769--8732718--222 周先生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组态软件。 补充一点,PLC 要在电脑上控制。这种控制方式不可靠。在控制上,PLC的可靠和实时性比计算机要好一些。 个人观点,请专家和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网友B:
一点建议,你用摄象机肯定会用视频采集卡,如果你采用组态软件要注意两个软件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C:
我觉得用组态软件也是好点,因为上位机控制的比较多,摄象机不多的话也可以在组态软件上做到,想那些变频啊,PLC 那就更加可以在计算机上面做了啊。现在有很多组态软件都可以与什么采集模块啊,PLC啊,变频器通讯,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