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VB如何用MSCOMM控件进行MODBUS通讯

楼主(2004-08-11):
例: 名 称 PDB名称 地 址 起始年 YEAR 30761 起始月 MONTH 30762 起始日 DAY 30763 起始时 HOUR 30764 起始分 MINUTE 30765 起始秒 SECOND 30766 总计分 TMINUTE 30767 总计秒 TSECOND 30768 有效分 AMINUTE 30769 有效秒 ASECOND 30770 产气量m3 OUTGAS 30771 含水率% RATIO 30773 时间罐次 COUNT 30778 计量方式 MODE 30779:0 名 称 PDB名称 寄存器地址 手动计量启动命令 JP10_MANUAL_MEASURE_START 43490 自动计量启动命令 JP10_AUTO_MEASURE_START 43491 停止计量命令 JP10_MANUAL_MEASURE_STOP 43492 手动计量时间 JP10_MANUAL_MEASURE_MINUTE 43493 手动计量罐次 JP10_MANUAL_MEASURE_CUONT 43495 手动计量方式 JP10_MANUAL_MEASURE_MODE 43496 通讯方式是MODBUS,希望大侠能够根据上述的表格写个VB源代码(只要有如何读和写就可以了,最好有注释,越详细越好) 小弟从未接触过这个方面,希望众大侠能够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阿铁: 你好,程序这东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 MODBUS中有关读写的指令含义如下: 1 Read Coil Status 读线圈状态 2 Read Input Status 读输入状态 3 Read Holding Registers 读保持型寄存器 4 Read Input Registers 读输入寄存器 5 Force Single Coil 强制单个线圈 6 Preset Single Register 预置单寄存器 7 Read Exception Status 读例外状态 15 Force Multiple Coils 强制多个线圈 16 Preset Multiple Registers 预置多寄存器 17 Report Slave ID 汇报从站ID号 20 Read General Reference 读一般性参考 21 Write General Reference 写一般性参考 22 Mask Write 4x Registers 带子网掩码的写 4x 寄存器 23 Read/Write 4x Registers 读/写 4x 寄存器 100 Scattered Read 分散读

楼主:
张兄: 小弟愚昧,刚接触这个东西,请问 1 Read Coil Status 2 Read Input Status 。 。 。 100 Scattered Read 前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张兄是否有E-MAIL或QQ,能否告诉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