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设计

楼主(2004-08-11):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同时控制四个电机的运动,有时需要同步,有时需要单独控制某一个或几个,而且必须做在一个驱动板上。电机选的是日本东方电机,两相、0.9度、0.8A、7.5欧。初步选择了PBL3770A驱动IC,用MCU+CPLD控制PBL3770。但实际运行起来,却发现他的恒流斩波的波形很差,而且输出电流稍大时,整个IC发热比较厉害。我用的是旧的PBL3770,不知到会不会有影响?我现在准备对该驱动电路增加细分控制,不知到能否改善?想请教各位高手,像这些带细分、输出1.5A左右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如何设计比较理想?能否提供一些较好的设计思路或方案。非常感谢!E-MAIL: langzi_feng@21cn.com

网友A:
刚好偶做了一个 加细分会减少发热,但是不会很多!0。8A的电流很小的,有专门的匹配IC,我用的是PBM3960 +EPROM 实现的2-64细分, PBL3771被偶省掉了,偶自己搭的放大部分,因为偶的电流要求6A! 类似你那种小电流的应该还是互相匹配的IC组比较合适 比如PBM3960+PBL3771 这个最大是 0.7A 你可以找类似的组合!

网友A:
你是用一个MCU控制4个轴????还要加上细分,好像比较困难的说!最好是单独的MCU去控制每个轴!用不同的信号触发!

楼主:
guagua: 你能否将你的PBM3960电路给我参考参考,在下不甚感激!

网友A:
公司技术秘密,不可以说!主要是EPROM内容,我可以随时指点一下!

楼主:
guagua: 好的!我想问你一下,一般细分的话,做到多少细分时效果比较好?或着说,一般应该的话,多少细分就足够?还有,你能给我留一个E-MAIL地址吗?以后多向您请教请教!

网友A:
shakazulu@163.com 一般8或10就可以了 细分越高精度越高 相同转速下运行就越平稳! 细分以后电机的相电流按正弦规律变化,电机如果低速是恒转距,你可以画一下向量图! 可以减少震动!

网友B(2005-11-23):
我现在做一个课题需要一百以上细分的驱动芯片,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芯片,需要各位帮忙,驱动电流3安培,谢谢了

网友C(2006-04-17):
张工我公司有128细分的驱动器.我的邮箱是HWBJ168@YAHOO.COM.CN

网友D(2010-01-25):
公司技术秘密,不可以说!主要是EPROM内容,我可以随时指点一下!

      你的方法我们在正弦波逆变器上用过,不过现在高性能的MCU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