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楼主(2004-08-11):
各位兄弟朋友,请帮个忙:    用三菱FX2N的PLC和三洋步进电机怎样控制平台的移动啊??平台要移动40次,每次移动3mm,怎样实现循环程序的控制啊???请写程序举例!!各位高手,拜托!!拜托!!

网友A:
用计数,每次移动3mm后给计数器加1 比较计数当前值: 计数器值小于40继续移动 大于或等于40复位 至于计数用计数器或INC指令均可。

楼主:
多谢谢老工控!!其他老师傅也给点意见吧,能实现朋友的也给点意见

网友B:
怎样实现二相步进电机复位,本人准备要做一个灌晶机,用步进电进实现传送,但本人不知道在急停或断电情况下怎样实现复位,请大哥们多多指教,我用的是FX2N的PLC,指令用的是PLSR,请高手帮忙!!

网友C: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机器上的拨手,就是来回拨出90度的位置。也同样需要解决和你一样的问题。决绝方法有两种:1、加装一个轴编码器,检测出实际的位置,这种方法不用人为干涉,系统自动完成。2、点动将机器移动到原点位置,然后将D8140(Y0)或D8142(Y1)清零。

网友D:
PLC用Fx1N的最好,好多定位指令2N的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