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2

楼主(2004-08-11):
安川606V7面板无显示,是何原因?修理的话贵不贵?

网友A:
多大的?220V还是380V的?

网友B:
首先想到的是电源坏了。而且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请致电安川电机(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事务所售后服务部010-85184086-22

网友D:
可能就是电源电压没加上,状态指示灯亮吗

网友E:
这个故障我经常碰到!80%都是散热风扇内部短路而导致无电源!把风扇换掉就好了!但也不排除真的是电源坏了!

网友F:
你的变频器还可不可以工作?可以的话就是操作器的供电部分坏了,请检查电源.不可以的话则是变频器板卡有问题!

网友G:
深圳市斯凯特电气有限公司,做安川的 OEM,可以帮你的

网友H:
不贵,我们修按照功率收费的,欢迎来电咨询:head-tech@sohu.com

网友I:
对方怎么不见回答???泡人??

网友J:
电源的一个整流2极管坏了,很好修的

网友K:
我没有接触到过这样的机型 ,但是不显示,应该是电源不工作了,形状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导致CPU的保护单元工作后,CPU让开关电源不工作,看一下传感电路

网友L:
我现在用工控机控制安川变频器,给他模拟信号,按此变频器手册介绍的方法接了,给信号电机还是不转,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G:
你的变频器按切换为远端控制就行了

网友D:
有面板和远程两种操作方式,你的设置对吗

网友M:
你好,我公司在杭州的,在招维修技术员,跟我联系13336169993

网友B:
国内很多企业都招的是维修工呀维修员什么的,而在外企至少叫做维修工程师,这样名片上面写着,出去办事都很方便,

网友N:
我遇到过安川G7面板无显示,是因为主板上的L1(上标有201)振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