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泓格7188E2如何将程序下载到泓格7188E2

楼主(2004-08-11):
请问如何将自己的程序下载到泓格7188E2 还有是下载EXE文件还是OBJ文件。

网友A:
在PC端打开7188xw工具下载。开机时要将INIT* 和GND连接.然后用命令:load下载即可。只下载exe文件和autoexec.bat

网友B:
有參考此文件, 有此說明 ftp://ftp.icpdas.com/pub/upload/sean/FAQ/Download_firmware_MiniOS7/dwonloadupdate.c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