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停止方式问题

楼主(2004-08-11):
请教各位:我是一位刚接触变频器的菜鸟,变频器在停止过程中可以使电动机运行在某个转速(例如20%),又可以使电机转速降至0,是怎么回事,如何设置(使用moeller DV6变频器),谢谢

网友A:
可用段速功能。

网友B:
可以设置低限频率为20%,给定为0时就可运行在20%频率,如果要停止,就断开启动信号就得了。仔细看看说明书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