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抗战胜利日到来,强烈建议支持国产伺服,抵制日货!!

楼主(2004-08-11):
强烈建议各日本伺服代理商,支持国货,做自己国家的伺服,性能差点,但是自己的需要大家支持才能提高。抵制日本伺服的低价倾销,他们靠此挤压国产伺服的成长!!!

网友A:
工控领域需要任正非一样的民族英雄!

网友B:
to学海做舟:不要太介意,本人深表歉意!!   在此本人对凡是给予过本人意见的大哥们表示崇心的感谢!!   不过本人用步进电机是由于有定点探测的需要,即每秒钟都要停下来采集信号的,不知到力矩电机在方面功能强吗??

楼主:
你上GOOGLE搜索“力矩电机”会找到一堆这方面资料和厂家,力矩电机也可以是一种伺服,定位肯定没问题,步进在伺服控制中是属于最低档的,价钱便宜,构造简单,一般开环控制。用力矩电机价钱可能会高,但你需要问问,还有就是你对电机尺寸是否会有要求,这也是你需要考虑的。

网友B:
请问大哥,我想知道伺服电机能精确控制吗?即每秒钟都要在指定的角度停下来。我看步进电机在这方面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呢?

楼主:
你应该好好找本伺服电机的书看看,步进控制系统的精度远远达不到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还有响应速度。说了步进基本都是开环控制,精度最差,伺服有编码器做反馈闭环控制,精度比步进高多了。你其实不就是要做个精确定位控制吗?肯定没问题。你可能是只熟悉步进电机的原因吧,再说一遍,步进是伺服的一种,但是精度响应速度最差的,你对伺服控制这行了解的太少。

网友C:
支持!!!!!! 卖日货,就是把钱给日本====日本就会用这钱来做伤害中国人民 坚决抵制日货!!!!!

网友D:
大家把国产的品牌在这介绍一下,也让更多人了解. 我知道的有华中数控,四通电机(和利时),上海还有一家(名字忘了),常州有一家伺服电机厂家,成都有一家,桂林有一家,再就是广州数控. 谁用过以上哪家的产品?性能如何?好的话,只要客户认可,我以后做项目就上.

网友E:
就像亚洲杯一样,太恼火啦。让日本给暗算啦。。

网友F:
一.YLJ系列三相异步双速力矩电动机,具有独特的电气性能,较宽的调速范围和较软的机械特性,其转速随负载转矩变化而变化,能在堵转低速状态下工作。   适用于各种规格漆包线机、镀锡机、不锈钢拉丝机,纺织机械,电线电缆,造纸机等。   生产线规:0.03-1.2   适用收线盘:PT4-PT60   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特殊设计制造。 二,东方电机YCJ,YCJS,YCJT系列:单相(三相)交流齿轮减速,制动,调速电动机 本电机为封闭式可逆双向可变速的单相或三相异步电动机,整套机组由电动机,齿轮箱,电容器(单相时配置),制动,调速等装置组成.具有体积小,效率高,温升及噪音低,电机机构简单,运行可靠,使用方便,且互换性和通用性较强等特点.配置不同速比的齿轮箱即可获得不同的转速和转矩.启动,制动,调速方便,广泛适用于各类生产线设备,医疗器械,包装机械,农业机械,办公自动化设备机器,仪器,仪表,中小型机械等作为动力源三,JXS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四,NDH,NDS系列单相交流齿轮减速可逆电机五,其它电机 简 介 奉化市海联电机厂,是专业生产中小型精密特种要求的电动机。拥有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技术力量,具有多年积累的生产技术经验,齐全的生产设备,完备的检测手段,特别是近几年来,在产品的质量,结构,性能,种类及外观等方面都做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本厂注重技术开发和科研投入,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坚持“不断开拓,勇于创新,超越完善”的企业宗旨,为振兴民族工业的发展,海联电机愿与国内外同行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同创辉煌业绩。本厂产品深受广大客户信赖和厚爱。敬请国内外电工机械设备等行业配套使用和客户选用。生产的产品主要有几大系列,分述于后。 奉化市海联电机厂 厂长: 缪善南 厂址:浙江省奉化市锦屏南路118号 电话:0574-88963599 0574-88976893(兼传真) 手机:13805835299 13805835899 开户:中行东门分理处 账号:4160816203253808091001 邮编:315500

网友G:
你知道吗?现在我国也能出交流主轴伺服控制器了,如果真的大家了解伺服的话.......不说也知道吧!!!!!

网友G:
如果想知道此方面内容请发mail:kqjn@vip.163.com 我们会给您寄去相关样本

网友H:
支持国货发展!!!!

网友I:
支持,但希望国货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去仿小日本,不然就是用国货心里也不舒服。

网友J:
呵呵,振兴工业是需要国家政府支持的!光凭自己的力量那太小了! 我们目前的产品质量普遍来说低于日本人做的,我们公司做变频现在都改成富士的了,以前用ABB!因为富士可靠啊!工业可靠性是第一位的,我不会因为支持国产而去换个国产的变频器,这样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在工业上是严重不允许的! 所以我支持国产研发,在不确定国产质量优于日本产品之前我还是用日本人的!(当然这只是高端的东西,一般的零碎拉就用国产的了,比如空开拉什么的!) 在强调一点,政府的支持是必须的!!!

网友K:
上面那位哥们说得太对了,不能把抵制日货仅仅做为一句口号,其实中国技术上好多都已能实现了,就是推广不开,一个是因为生产管理不行,次品太多,售服太差;另一个就是政府支持不够。

网友L:
TO:学海做舟 爱国抵制日货是好事,但怎么抵制啊?好多重要的芯片和模块都是日本产的,即使中国国产的变频伺服也一样用进口的模块啊,咳。。。爱国不在嘴上,要卧薪尝胆,先要把自己做强了再说。。。现在国产的伺服性能不如进口的,价格也没低多少,进口的低价倾销?!?!?!好象不是吧,进口伺服在中国的利润很可观的,松下低吧,没亏本啊,利润很不错的,说明国产的价格利润更高啊。。。做事说话还是要事实求是些,目的和过程是两个概念,爱国要看结果。。。。。。任正非算是民族英雄,但早期也是代理朗讯啊,现在基站服务器的主机还是用IBM的,他不仅是民族企业家,更是个商家,华为的产生相信是商家利益大于爱国的成分吧,爱国?爱国华为电气如何买卖给艾默生了,商家就是商家。所以只要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事,即使目前买卖外国货又怎么样了?真的爱国就塌实做事吧。。。。。。只要工控界也能出现几个华为技术的公司,我们爱国的口号就不空不虚了。。。。。。 “步进控制系统的精度远远达不到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步进是伺服的一种。。。。。”??? 一般情况下您说的没错,但不是绝对伺服电机就完全优越于伺服电机的,要视应用和产品而定。。。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在电机结构、励磁方式、算法运算等等很多方面有着严重的差异,两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驱动控制器件。 另:伺服电机是伺服系统一种,伺服这个概念就是闭环负反馈构成的有PID调节的系统,除了伺服电机是伺服系统,温度、压力等等很多器件都可以构成伺服系统,步进电机加编码器采样回控制器构成闭环负反馈也是伺服系统(但不是伺服电机),速度精度同样很不错,至于响应特性,主要是电机的性能,能否在瞬时接受大电流的变化。。。只要改善步进电机的材料和结构就没问题,关键一点是有没有必要。。。冰箱和洗衣机各有优势,何必让冰箱也能洗衣服呢?!! 一己之见,望见谅!

网友I:
顶一下楼上,楼上的见解十分精辟。顺便说一下,伺服不一定非要PID调节,用的较多而已。

网友L:
TO:ccbq 呵呵,谢谢并接受您的指正。。。 标准PID如下: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设定值+———P————————————+—————实际值— 反馈值-00000000000000000|———I———|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如果去掉I(积分)、D(微分)环节的话,那么就是线型的传递: (设定值-实际值)*P=实际值, 那么无论P等于什么值,最后稳态时:实际值=P/(P+1)设定值,那么实际值永远不会等于设定值,而是等于设定值乘一个小于1的系数。。。 PID的稳态后实际值会无限接近等于设定值,虽然理论上不是真正的平衡而是动态的平衡(只有在时间趋于无限大时才相等),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就是希望实际值能跟随设定值的变化而变化并最终近似等于(只要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就行)。。。 所以伺服系统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有I、D的环节的,单纯只有P的环节没有什么实际的应用意义(有些场合也可以这样用)。 说错的地方,见谅,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