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控制变频器最多可以带多少台?

楼主(2004-08-11):
请用过的说一下用过的真实情况,厂家说明书不为准。还有就是上位机监控软件退出后变频器是停好还是保持状态不停好?

网友A:
不同的总线台数各不相同,常用的有DEVICENET、PROFIBUS-DP、RS485等。理论上1为63台。2为126台,3为31台。但实际还要看传输距离和通讯速率上的要求。 在总线控制情况下变频器为独立运行。不管监控软件是否在线,变频器都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