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防止变频器受到雷击?

楼主(2004-08-11):
前段时间全国范围降雨很多,受到雷击的变频器也不少?请问如何防止变频器受到雷击呢?或者减少受到雷击后的损失。

网友A:
工厂要安装避雷针,变频器接地要良好。

楼主:
应用于恒压供水系统的变频器因有一要反馈信号线接到了安装在管道上的远传压力表上,管道与信号线就相当于了一个效果很好的天线,使变频器很容易受到雷击,请问王工如何在信号线与变频器之间做个处理?

网友B:
在信号线到变频器输入端接一个24V或者12V的OVR(信号浪涌保护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