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王版主帮忙!

楼主(2004-08-11):
在上月;本人给水泥厂一台罗茨风机进行节能改造,经过一月的运行,其节能效果还算可以,达到34%。(风机参数如下:电机:6极,转速985转/分,流量320m3/min,压力29.4Kpa。) 节能前4、5、6月份的平均电耗98680度,平均工作时间705.52小时,工作电流260-280A, 日产量90立方水(因水泥熟料在烧成前是要在生料加水成球后才能烧成,工人的产量是以水的用量计算)。 节能改造后的月耗电量65400度,工作时间715.34小时,运行电流180-200A,变频器工作频率40Hz,日产量91.5立方水。 现有一台罗茨风机要进行节能改造风机参数如下: 电机:JS137-8,转速730转/分,流量314m3/min,压力29.4Kpa。 现日产量77 m3水。 请王版主帮忙!看看这样的节能改造方案是否可行? 1、6极电极在运行40Hz时的实际转速是多少? 2、能否改变接线方式把8极电机改成6极,再通过变频调速把转速调整到6极电机40Hz时的转速? 3、因风机转速的提高,流量有所增加,同时产量也有所增加。在风机转速提高10%左右时对风机主轴是否存在破坏性影响? 4、是否存在节能空间?

网友A:
1 6极电极在运行40Hz时的实际转速是770转左右。 2 8极电机不用改,频率用53Hz左右。 3 提高不多,影响不大,注意轴承是否发热。

网友B:
这种改造应主要考虑罗茨风机的机械强度是否可靠。应避免超速运行。在保证风叶系统强度可靠的情况下,若要改造,建议改为6极后再调速。8极电机改6极后,电机在40Hz时的轴转速约780转左右。节能空间与所说的差不多。

楼主:
非常多谢王版主的回复!再请教你几个问题: 1、把8极电机改6极难度高吗? 2、需要把定子线圈拆除从绕吗? 3、是否有在原绕组基础上只改变接线方试的方案? 4、如果有的话,王版主你能否提供接线图给我? 邮址:xiari100@sina.com

网友B:
需要把定子线圈拆除重配,导线需要加大约1.1倍。在原绕组基础上只改变接线的方案一般做不到。

网友A:
改6极没必要,8极用53Hz运行转速也在770-780转,机械特性一样。更体现出变频器的优越性。

网友C:
这里是工控论坛,不懂不要瞎胡闹! 水泥厂的罗茨风机节能改造,重要的是看正常生产时放不放风,以及放风量有多大? 还有看看风机的铭牌上要求该配几极的电机?若果就是8极,就不要想歪门邪道,如果你骑过变速车,在高速档和低速档的感觉与8极改6极是一回事. 本人2002年在广东的三水,东莞,恩平,湛江,河源改造了60多台罗茨风机,功率从200KW-280KW,没有听说有类似的工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