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教siemens与AB和OMRON的PROFIBUS组网

楼主(2004-08-11):
各位高手,我现在有一项目,总共有四套设备,它们分别采用西门子的S7-315-2DP二台,AB的SLC-5/03,OMRON的C200HE-CPU42各一台控制,现我想把它们组PROFIBUS网,连上位工控机,组态软件WINCC,它门能实现吗?若能需加什么硬件?

网友A:
全球只有意大利的ESA人机界面可以实现西门子与AB的PLC,变频器的组网,(PROFIBUS),您可致电021-54668999×233,张先生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实现 方法如下: 将s7-300做主站,使用profibus-rs232接口,RS232端口接OMRON的PLC(OMRON的PLC的协议比较简单,在WINCC上可以通过程序发送OMRON的PLC的报文,实现PROFIBUS-OMRON的PLC的通讯)。 我对AB的PLC不太懂,我想也可以模仿与OMRON的PLC通讯的办法,前提是要懂得AB的通讯协议。 上次PA/PA的展会上,我看到过多种协议的组网形势。 好像www.c-profibus.com.cn网站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多谢CPCC高手,但我想问在WINCC上通过程序发送OMRON的PLC的报文,实现PROFIBUS-OMRON的PLC的通讯,这个程序需我们编吗?怎么编?请指教!

网友B:
需要自己编; 方法就是按照OMRON的PLC的报文规则,发送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