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飞剪

楼主(2004-08-11):
国外的成品控制器和软件包已经很成功了,有安川,CT,贝加莱等等.可是老外的控制器和电机的价格太贵了,对于飞剪,电机的功率要求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为了满足高速控制器在物料的高速进给下,能够准确和快速响应,其实就是大马拉小车.在国内的各种电机已经可以达到很多飞剪的应用领域,我提议大家还是多多讨论飞剪的三种运行状态曲线的控制方式吧,结合各种驱动方式,进行降低开发出的机器成本.有什么思路chengxx6@126.com详细讨论.

网友A:
实话实说,安川,CT的飞剪控制器都是TRIOMOTION给开发的.Triomotion的技术来自于17年的潜心专研.该公司有专门为飞剪应用的高速色标采集输入.只有1微秒的硬件采集时间,所以保证主轴和从轴的同步.这样的硬件技术和灵活的软件匹配是要花一番工夫的.

网友B(2004-10-20):
triomotion 如何与你联系,我们最近在做一套物料成型然后定长切断的设备,生产线速度约11m/min。裁切精度+/-0.1mm。

网友A:
谢谢您对我们产品的兴趣.您可发邮件到triomotion@126.com.我会把联系电话告知您的.

网友C:
给大家介绍天津搏技公司

网友D(2012-05-08):
引用 网友E:
如何与你联系,我们最近在做一套物料成型然后定长切断的设备,生产线速度约11m/min。裁切精度+/-0.1mm。

你好,

  想请教一个问题: 你提到的“裁切精度+/- 0.1mm”是什么概念??

我在查阅诸多飞剪资料时候,发现很多说法,像“定尺误差在 +/- 20 ~ 50 mm” 、 “剪切精度 +/- 20 mm” 等说法

请问: 上述误差和你的误差 标注 一样吗? 冶金上误差的提法 那种更标准------你的提法 还是 上述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