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FM353位置控制模块用法

楼主(2004-08-11):
位置控制模块FM353控制步进电机,如何组态,设置,调用? 谢谢

网友A:
你到本版搜索以下关键词"FM354",有比较详细的说明,FM353,FM354的控制原理和接口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B:
呵呵.是啊.搜索一下.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
对了.zzj354例子中的db1和db100之间的联系我不是特别清楚.我需要直接的控制这两个哪个数据块的位信号和模式信号

楼主:
我试试FM353,有点门路了谢谢

网友A:
DB1:是由UDT产生的背景数据块,而DB100是共享数据块,二者没有关系,但DB1要和外界交换数据,总的和其他的区域打交道.....

楼主:
我现在一个CPU315-2Dp上挂四个FM353怎么调用FC0呢 ?

楼主:
LDD:=256是不是地址,必须使用SIEMENS带过来的例程吗?能不能自己编?

网友A:
用UDT生成四个背景数据块,调用FC时使用不同的四个地址即可

楼主:
JOG,MDI方式下如何更改转速,必须重新启动更改才有效吗 OB100中一段这样: CALL FC 0 // Initialization of the user DB DB_NO :=1 // DB number CH_NO :=1 // Channel number LADDR :=256 // Module address RET_VAL:=DB100.DBW0 // Error code L DB100.DBW 0 // Error code evaluation L B#16#0 ==I R DB100.DBX 10.6 // Reset error for INIT function JC NWE S DB100.DBX 10.6 // Flag error for INIT function NWE: NOP 0 CH_NO :=1 是什么? 请赐教 不胜感激

楼主:
zzj1382,我不知该怎么称呼您,这几天十分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我想调用第二个FM353时出错了,不知道CH_NO :=1怎么改?JOG速度在那里改?为什么MDI时要重启动后速度更改才有效,能不能不用重启? 热锅上的蚂蚁急啊

网友A:
1:CH_NO:通道号,单轴系统都是用1,见手册6-11. 2:JOG速度可以使用DBD160,也可以使用DBD164,这取决于模式参数DBB17,见9-14和C-1; 3:关于模式MDI下要重启动后速度才有效,这是因为你在做工作请求是请求位没有复位,这个请求位究竟何时复位,这要看CHECKBACK信号.

网友A:
兄弟,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装在什么机上

网友B:
用参数化软件包设置MD等属性时,系统提示找不到模块。只能离线操作。不知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B:
我是在CPU处于STOP模式时出现这种情况的。CPU是不是要处在RUN模式

网友A:
设置MD时与CPU应该是无关的, 你这情况可能与你没有建立UDT的DB有关,或者这DB没有下栽

网友B(2004-09-17):
更改速度你可以该override百分比即可,不用重新启动

网友C:
有用西门子的各位高手, 不妨沟通沟通!

网友D(2010-06-08):
能否给我一份FM353的使用说明,谢谢!chuanggaolic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