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4种原料称量改为全自动控制!!

楼主(2004-08-11):
我厂是加汽砖的生产单位,现用两台耀华厂生产的电子称,(xk3190-a9,xk3190-d9)   分别将4种原料称量后进入调和机搅拌。系用手动控制完成,想改为全自动控制,怎样   才能实现低成本高可靠的自动控制。不上plc可以吗?   email:panyimin@mail.china.com 上一台公控机加一块控制卡,可以吗?不知用什么型号的卡可以?

网友A:
用4块只能仪表应该能实现

楼主:
希望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用4个压力传感器+智能仪表可以实现控制,如果需要4中材料统一控制的话再需要增加一个信号比较器 3097955@sohu.com

网友C:
可用称重传感器加配料仪表实现。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测力传感器以及相关系统。 具体可联系: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联系人:张先生。

楼主:
我厂现操作流程为:工人看仪表读数---手动控制加料电机--。 全套为手动操作,随意性很大,称量不够准确。 再仪表不换的情况下想改为自动。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tel:0379--3820616

网友D:
如果称量数值经常变化,建议采用工业控制计算机,需要配应变调理卡、 A/D 转换卡和继电器输出卡,另外编制相应程序。好处是人机交互方便,看起来也‘洋气’;但是操作比较多,需要一定培训,同时要注意防尘。 仪表不换的情况下想改为自动,适用于称量值不经常变动的情况:可考虑利用仪表的上下限输出,进入 PLC ,由 PLC 控制加料开始和结束。程序编制好后,只操作相应按键就可以了。缺点是改变称量值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用智能称量仪表的预置点输出直接中间继电器是否可以实现?    用什么型号的智能称量仪表呢?怎么控制?    请帮帮忙! 我想这样成本更底一些!

网友C:
我公司有控制多种料配料的智能仪表,可以通过仪表输出开关量信号来控制快加料,慢加料。 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张先生

网友E:
plc加配料仪能很容易实现 028-87421212

网友D:
用智能称量仪表的预置点输出直接中间继电器可以实现。 推荐厦门宇光的 AI-708 系列,还可以加 RS485 组网。 如果还没有说清楚,我的电话:029-85253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