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TECT问题

楼主(2004-08-11):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请指点!不胜感激! 1.在WINNT下CITECT。INI文件与CITECT\user\project\citect.ini文件有什么不同? 启动时载入哪个.如何修改?怎么配置?EXPLORE里有多个PROJECT,每个都要对应一个CITECT.INI文件吗? 2.为何有的数据(模拟量)读不出来?(显示COM# CITECT5.2与INTERBUS OPCSERVER2.0 通信,用opcclient测试没有问题),如何用KERNAL调试,使这些变量显示出来(WIN2000).如何判断WINNT下的syslog.dat文件.如何使这些数据恢复正常显示? 3.为什么修改变量后显示出来的数据不对(PLC是GE9070,变量为R***.AI**)修改时SAVE,COMPILE,PACK,修改之后数据不随R**,AI**变化.如何修该?换个与r**,AI**对应的变量还是不行.

网友A(2004-11-03):
显示com#是因为没有和这个数据通讯上,查看通讯

网友B:
1、winnt目录下的有效 2、#com表示通信中断。检查驱动。在kernel中查看iodevice是否出于running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