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i/o驱动阿(mbe和mmp)

楼主(2004-08-11):
各位大侠好,我再配置i/o地址时候总是显示服务器不接受,我想是我的驱动器培配置不正确,那位哥哥能帮助解决一下啊!谢谢!

网友A:
那么你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B:
倪玮强:你好 能不能发分mbe的驱动我,谢谢! lvjunfei@vip.sina.com 我可以给你一份我的配置文件你,给我信箱号

网友C:
MBE要改HOSTS文件,MMP直接配置

楼主:
谢谢大虾们 我的mmp配置后,我导入数据的时候,总是提示我AI量的i/o有错误 而其他的却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何?

网友B:
倪玮强:你好 我出差在外,没法给你发例子,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