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下面的控制?

楼主(2004-08-12):
本人想实现以下功能:在开始时,变频器以设定的最高频率运行(约40Mz),运行数分钟后,改为电流控制频率(电流0-20mA). 请问各位高手,只通过对变频器的设置,如何实现两种运行状态的切换.(本人使用的变频器为明电舍VT230S)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你可以用多段速度来控制,中间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实际上没有那么麻烦,直接使用电流控制即可以,首先给出大约16.8MA电流信号,变频器输出大约为40HZ,运行一段时间在减速既可以;如果想先用面板设定40HZ,运行一段时间在切换到电流模拟控制频率,太难了,现在变频器不知道哪个型号可以直接切换,我知道日立SJ200系列可以,但是功率最大也才4KW;多段速直接切换到模拟量控制恐怕也不行吧!我没试过,不知痴心梦人能否解释以下,多谢!

网友C:
必须外接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多数变频器都有恒速控制功能(不同的变频器,称呼可能不同),即通过一个端子开关信号给出一个预先设置的速度,当这个信号撤消后,模拟信号就有效了。(比如ABB的,恒速信号是优先的)

网友E:
可进行模式切换,开始时用本地模式,稍后转到远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