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轧机AGC压上缸无杆腔油管振动特别严重

楼主(2004-08-12):
最近轧机AGC压上缸无杆腔油管振动特别严重(系统压力250巴) 有老工人说:可能是伺服阀零位振荡造成的。求助各位都有哪些原因。谢谢。急求。

网友A:
零位怎么说是振荡呢,一般是说偏了,要是出现零位不稳定或许可以说是振荡,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伺服阀的问题,不过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去排除1、逐渐升压,看到什么压力下出现震动?此可以判断是系统设计有问题,可通过加固方法解决。2、通油,不给伺服阀通电,看作动器有无动作。有则为有零偏。3、系统的清洁度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