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日立J300输出电压不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4-08-12):
是这样的,日立J300变频器用拉几年后发现它带动的电机转速很低比工频差一半,控制面版已软锁定否定拉人为修改叁数。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有一相不平衡,相差20%,请问大爷们是不是输送模块出问题拉??谢谢

网友A:
用DOP将软锁解开或者查一下哪个智能端子的代码是15,将这个端子与P24或CM的连接线断开就解锁了,可能是输出频率的关系,与输出模块可能没关系!

楼主:
谢谢西楚霸王,软锁定我已打开,我在维修中已把频率提高但电机转速并不提高多少。象你说的如果是输出频率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办?还有一点问题。就是我用数字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有1000多V,但我今天测刚到货的日立L300P输出电压正常是385V。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看看电机级数为多少,计算一下在输出频率点实际转速应该是多少?看看电机是否是普通电机或者其他形式;至于变频器输出电压由于不是标准正弦波,所以用指针表测量的只是锋值,不是有效值,所以一般不具有参考价值,只要三相输出均衡既可以了!以上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楼主:
谢谢。我看拉一下。电机极数是4极。输出50HZ转速为800多转,电机为普通11KW,我用好的日立L300P接上运行正常,否定拉外电路引起的故障,各个参数已在3确认无误。我把各个元件换过(同型号)少输出模块没货外。发现都是同一个问题(输出的频率跟转速不符)就否定拉由别的元件引起的故障。现在只能初步判断是输出模块出问提,但是什么原理,我搞不清请指教,你说的用数字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准,我测过艾默生,富士。日力L300P都能测出385左右的电压你也可以测看。不过变频器输出的PWM波在在国外的变频器中已处理的很好拉。

网友A:
你把他初始化一下吧!然后再看,测量电压问题只能作参考,不能做决定,常用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一般只到18KHZ,功率增加载波频率要降低,所以变频器输出不是标准正弦波,具有多次高次谐波,这就是为什么变频器不能直接作电源使用的原因,如果要使用必须加LCR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