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温湿度和压力变化关系的问题请教专家人事

楼主(2004-08-12):
一个关于温湿度和压力变化关系的问题请教专家人事, 有一个密闭的仓体,里面要求测试温度\湿度,仓体关闭以后,要施加压力,压力由300KPA缓慢加到700KPA,在加压的过程中温度是慢慢升高的,湿度也应该增加,可是实验显示湿度却变小.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分析一下湿度显示是对?是错?是什么原因?,欢迎赐教!

楼主:
加压是通过往仓体增加空气来实现的

网友A:
赐教不敢当:湿度显示对, 温度增加湿度下降

楼主:
周工,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B:
我自己看法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它们的比例关系会变化,温度升高在相对比较干燥的环境下湿度下降正常,假如下面是水的话湿度可能会升高 。这只是我的看法,还望指教!

网友C:
to : 张利新 首先明确,我们现在谈到的湿度是相对湿度。其定义为:气体中的水蒸气压(e)与其气体的饱和水蒸气压(es)的比,用百分比表示。 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得情况下,温度升高,气体的饱和水蒸气压(es)也相应升高,湿度下降。

网友B:
兄弟 ,你的容器是加压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茅塞顿开.感激ING,对你们的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楼主:
对呀,是一个仓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