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转动惯量的换算!

楼主(2004-08-12):
请教减速器是如何换算步进电机的转动惯量的? 例如:“10KGCM2”的转动惯量经过“1:100”的减速器,那它的转动惯量是“1000KGCM2”吗?

网友A:
看我楼上的答案,请我吃饭!赫赫.

网友A:
再给你转一遍. 假设负载的转动惯量为J1, 减速比为R,减速机转动惯量为J2,则转换到电机轴上的负载转动惯量为: J2+J1/R^2 电机转动惯量为J3, (J2+J1/R^2)/J3<=5 大家常说的负载转动惯量不应大于电机本身转动惯量的5倍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这可是书本上看不到的,也是我的经验公式,现在和大家分享.以后有用到运动控制器的项目可要多和我联系啊! triomotion@126.com www.triomotion.com

楼主:
to trimotion:大哥你计算的又没问题的啊??按照你的公式计算,那么我的负载(其转动惯量为67000KG.CM2)不是找不到合适的步进电机了,惨啊!!!

网友A:
6.7kgm^2/(100^2)=6.7kg.cm^2 或者0.00067kg.m^2.假如你的减速器转动惯量为:0.0001kg.m^2. 你负载全部转动惯量为佳.0001+0.00067=0.00077kg.m^2. 以安川SIGMA II系列电机为例,你选用1kW3000RPM的电机(惯量0.000174kg.m^2,就可满足要求.因为: 0.00077/0.000174=4.45<5. 对步进电机用同样的方法,你保守一点,2kW的电机也够了.当然你选电机时还要考虑转速和力矩. 你上位机选我的控制器吧,我帮你全部搞定.

网友B:
你说的安川1kW3000RPM的电机也太贵了,对他来说,750W的就够了,毕竟能带20倍的惯量呢。

网友A:
这小子一听我要要他请客,吓跑了. 老鼠杰利贤弟,希望以后咱们能联手做项目!用你的伺服,我的控制器.当然看情况,有些应用也不反对你用PMAC.

楼主:
请教:各位大哥,请问步进电机的保持力矩经过减速器后是怎样换算的呢? 假如保持力矩为20NM的步进电机,经过1:100的减速器,能带动多少力矩的负载呢? ---是不是2000NM 啊!

网友A:
先请我吃一顿再说. 这么半天连句谢谢都没听你说.告诉你,我写出的公式好多人都是保密的!